精英代工的B75H2-AM2 不触发,艰难维修。问题找到

楼主(2014-09-03):
不触发,开关脚有5V跳变,IO已经更换过,网卡也拆过。串口也是。
这几天跑了一下线路,发现CMOS跳线中间有2.43V,这个电压应该是电池给的。没有插电也是2.43V,旁边是3V电池电压。正常的。
问题出现了,中间2.43V肯定是不正常的。这个电压到了IO 第5脚,跑线看看没有三极管什么的,发现没有。直接到南桥。
这个不会是南桥坏了吧。
等下拆下IO看看CMOS跳线帽中间针还有没有2.43V。
这个机器偶尔能自动触发,如果自动触发了,关机还是能触发的。只要不断电,断电以后就会不触发。
我已经备份出BIOS,要的兄弟到这里下载。可行没这个主板图纸。要不可以秒杀他。跑线烦死了。辛苦
问题应该找到了,这主板是CMOS电路问题,IO拆掉,中间还是有0.5V-1.6左右的跳变电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7457&page=1#pid10948626

网友:
晶振也是换过了。换的IO难道是坏的?IO,5脚进CMOS中间阵脚,中间这个电压不知道怎么来的?IO 3.3短路给的2.43V?还是南桥短路给的?

网友:
还没,等下拆了IO在换一个看看

网友A:
看是不是电容把它拉低了,或加热一下南桥看电压回升吗。

网友:
看来还得观察……

网友:
维修真的考验眼力

网友:
好了吗?  看这标题  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电容把它拉低了,或加热一下南桥看电压回升吗。

中间阵脚拔掉跳线帽不应该有2.43V电压的。已经跳线短接放电操作了。中间还是有2.43V,明显不正常

网友:
困难维修么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你没测量跳帽电压?

网友B:
更换南桥搞定。还是南桥问题,南桥给IO一直2.43V电压。就算拔掉CMOS跳线帽,短接,IO还是有电池电压。南桥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南桥搞定。还是南桥问题,南桥给IO一直2.43V电压。就算拔掉CMOS跳线帽,短接,IO还是有电池电压。南桥 ...

跳线帽的是一路给南桥一路去到io用来检测电池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