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36S 卡LOGO 知道的麻烦说下,万分感谢

楼主(2014-09-03):
接一台4436S开机卡LOGO,测试硬盘损坏,更换还是卡LOGO,测试USB口没有短路,怀疑南桥不行,订一全新南桥换上故障依旧卡LOGO.BIOS刷了,显卡加焊了,也不行,没思路了,哪位遇过说声,谢谢.
卡LOGO

网友:
键盘、光驱不要装。

网友:
找个好硬盘,裸板点下,有很多时候都是细节上的问题,不过各自情况都不一样

网友:
显卡加焊不一定可以哦。

网友:
裸板装硬盘看下 再不行修显卡

网友:
卡LOGO问题解决了,换了个显卡,新问题又出现了,装WIN7 卡在WIN7 WINDOWS 标那里.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机后自动开, 装XP能进系统,就是关机后几秒钟又自动开机了

网友:
BIOS 刷好了
吗

网友:
把换显卡以前干的都有还原 特别是BIOS

网友:
莫非也是做过桥后要刷BIOS

网友:
看看网卡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