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116S开机0.4A

楼主(2014-09-03):
CPU和北桥无供电,BIOS和北桥多搞了,应该和显卡没关系,主查CPU供电吗,0.4掉电

网友:
大神看以下,指点下

网友:
又是掉电,不好搞啊,我感觉还是应该先搞CPU供电这块。

网友:
CPU正常后北桥供电才正常的吗

网友:
CPU也换了也不行

网友:
先把桥供电修好,再修CPU供电。查查桥供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还是按着时序来修吧

网友:
把显卡供电IC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