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待机0.216

楼主(2014-09-03):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V460笔记本能触发,电压到1.45就不动了,待机电压。0,216偏高,CPU供电发烫,

网友:
待机电压明显偏高,用烧机大法。

网友:
是啊,待机电压是高,有两个配件坏了,一个是CPU供电管铁壳子的,一个是旁边的不知道是什么我换了,cpu供电管没有

网友A:
楼主盲修啊?没有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盲修啊?没有图吗?

没有图纸,旁边那个黑色的换了,铁壳子焊下来,待机电压正常了,0.016

网友(2014-12-22):
待机电流高了,先检查相关电路。

网友(2015-09-08):
我的待机0.04,不上CPU上到0.33就掉电。。你说的是哪个黑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