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1主板很奇怪的故障,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4-09-03):
插电开机一路跑码通过。只要关机了。在触发就挡C1 DD循环跳变,拔掉电源,重新插电源加电又能正常跑码亮机。
插电在开机正常,不拔电源开机或者重启都是一样挡C1 DD循环跳变。内存供电都是正常的。1.8V 核心供电也是正常的。

网友A:
技嘉的bios老爱坏了 bios都没刷  还修什么阿

网友:
问题是有点怪啊 ,先刷个bios,不好 找图纸,是不是时序出了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先把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测下吧。不行刷个BIOS、

网友:
这板子除了BIOS 还没发现其他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块,换南桥了,换时钟了,至今没返修

网友:
现在手里也有一块,还没查,看这鸟故障不好查

网友:
换一个BIOS再刷。BIOS芯片也容易坏

网友:
BIOS已经刷了,BIOS芯片没有换。等下换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bios老爱坏了 bios都没刷  还修什么阿

这个故障我肯定先刷BIOS咯,刷了还是这样的。BIOS芯片没有换。等下换个看看

网友:
刷完BIOS不行 试试加焊下南桥。。。

网友:
换BIOS 再刷新 我弄好过

网友:
修好了嘛 想知道结果

网友:
我修过一块映泰的G41,第一次开机能点亮  关了之后就开不了 跑D1D0  要拔掉电源才可以开,换了CPU就不会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   分析:ACPI 总线出了问题,也就是说BIOS已经将ACPI总线发出来了,但是经过南桥的S3阶段受阻。
也就是你看到的C1  ,而C1并不是内存那里问题 ,C1 新型代码为:设置处理器 的信息启动锁定内容。

处理:果断将南桥干掉后,检测南桥芯片   ,如南桥没有损坏, 就重新植株后焊接回去即可解决。

网友:
你可以试试更换IO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可惜忘记怎么解决的了,好像是CPU的时钟断线或者不正常吧!

网友:
我也块这个主板放弃了

网友B:
看看时钟的晶振
好胡雷
已经更换过。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时钟的晶振
已经更换过。

网友:
这个板子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换板了

网友:
一般都是cpu座子问题

网友:
如果BIOS刷了,内存的各个条件都正常,楼主可以试一试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