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待机电压0.216

楼主(2014-09-03):
联想V460待机电压0.216能触发,电压到1.46屏幕不亮

网友:
画圈 的地方发烫一个是CPU管,另一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A:
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试试。。。。。。。。

管子发烫,应该和BIOS没关系吧,短路了。

网友:
供电管旁边的黑色是什么东西啊,别的脚都连着呢,一个脚单独

网友:
那个铁壳子管子的参数是多少啊,去掉铁壳子待机电压0.016,不触发

网友:
谁焊过这个铁壳子啊

网友:
找大小一样的换上去就好了,拆掉管子你也敢通电。不烧芯片!

网友:
乌龟壳换一个

网友:
很明显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那就采用烧机大法,来找到短路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