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910时亮时不亮,求助!!

楼主(2014-09-03):
本人新手,碰到一台奇葩机器东芝M910,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有时可以点亮,有时有点不亮。点亮后开机几分钟自动掉电,然后就亮不了了。等你放旁边一段时间,它又可以点亮了。望各位前辈指点指点啊!

网友:
机器拆开看下 cpu背面  是不是有个大电容

网友:
z东芝很多这种问题。也很不好修。恼火

网友:
CPU底座背面的一个电容排坏了,就是CPU底座背面的那个大黑块。把它拆掉,漏出来4个焊盘线,两条是一组,找个旧板子的330电容,一组上面装两个。估计就OK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ec大电容没电了

网友:
串两个330的电容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台 没解决  求高手指点  在线等

网友:
有大电容的话,把它去掉换成六个330UF的电容。

网友(2014-10-08):
这型号没有NEC大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