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55不出显卡供电

楼主(2014-09-03):
有个问题想必大家都会遇到的,HM55很多机子的故障都是独立显卡不出供电,同时平台篡位已经出来了,其它供电也全部产生与及PG都产生,但南桥发出来的DGPU_PWR_EN#还是高电平,如果这个时候把DGPU_PWR_EN#转换成DGPU_PWR_EN的三极管拆掉就会全板的供电产生,但不跑马。为什么呢,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把这个信号相连的那个电阻换掉,看出不出显卡供电。机器型号都不说,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那就刷BIOS呗

网友:
显卡供电没,刷bios能好么

网友:
DGPU_PWR_EN#不一定是高吧

网友(2014-10-12):
我的神州优雅也是不出独显供电。HM55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