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笔记本电脑 掉电维修

楼主(2014-09-03):
   客户送来一台V星笔记本电脑,说是掉电,不动机器还好,只要一挪动机器立马就掉电。了解问题后,开机检测,挪动机器确实立马就掉电,看来这个掉电不是散热引起的。4 @* i5 f. z2 ?  |4 Q
        拆开后盖,开机让机器正常运行,手轻轻拍打几个主要BGA芯片,手按到北桥芯片时瞬间掉电,反复测试了几次都是同样的状况,看来有可能是北桥虚焊导致,上BGA加焊芯片,焊好后上电发现不触发了,测量发现北桥芯片短路了。上BGA时候的温度是正常的,芯片不应该这么容易短路啊。没办法只能更换了,由于没有这个芯片在网上购买,到了之后焊上去,锡珠还没有完全融化,芯片就鼓包了。现在的芯片做的太坑人了,不耐热。只能再买,买回来后,没有直接焊上去,而是把锡珠拖掉全部换成有铅的,这样温度不用太高锡珠就可以化了,果然温度上到215度左右锡珠全部融化,芯片正常。接着把主板处理干净,上电测试,心情很是忐忑,如果还是掉电就白白浪费了两个芯片,因为当初也是怀疑北桥,并不是十分的肯定。开机后测试,不管机器怎么挪动或者手拍打北桥位置都不掉电了,看来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  产生的原因找的很好

网友:
楼主的怀疑没错的。。只是因为赔了一个桥就不自信了

网友:
芯片没放烤箱烤吧  要么 是你BGA功力不够   在要么就是你的BGA返修台太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