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E inter 独显 740 上电0.44掉电,再按开关无法开机

楼主(2014-09-03):
R61E inter 独显 740 上电0.44掉电,再按开关无法开机,必须拔掉电源再插上又自动开机,马上到0.44又掉,已经把COMS电池拔掉了,如果不拔,用键盘上的开关也无法开机,测试所以得电感上的电压都正常,瞬间都有出来,就是不知道那里有问题,起初机器是画暗。改了高压条,但后来不知道碰到那里了,就变成这样了,悲剧啊。哪位大师赐教???

网友:
裸板看看,主板是否有短路的地方。有可能EC和显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