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黑屏求救

楼主(2014-09-03):
HP DV2000黑屏求救,之前为黑屏,声音一长两短,加焊后黑屏无声,发现是做BGA事后发零件有移位,将移位零件复原" X" `' G! P1 X0 p+ c
加电还是黑屏无声,于是拆下独显重新BGA无效,更换BGA晶片也无效电流直接上到1.1A,无跳变,请问是不是可以先拆下 独显然后开机看看是不是有读内存,来判断是北桥出问题还是独显问题

网友:
你先确定下有没有过内存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应该还是做BGA有小电阻电容撞掉了

网友:
没检测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