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3):
x220I拿来是0.8不跑拆机后,自动上电到0.20左右掉电所有电压都有 就是BPWRG没出来 可我在好板吧这信号弄低 只是电流低不会掉电?连续几台都是如此!! 谁来个时序这种机时序有些模糊!万分感谢
自动上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阻发霉了

网友:
CPU电压有吗?

网友:
有好板,应该不用图纸都能修好哦!所有电压都有,那电压都正常吗?这种机0.2,还是有供电没出。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
分享下啊

网友:
欠压保护了

网友:
这种机器的BIOS喜欢坏的,可试一下

网友:
还有供电未出来吧或是二级电压

网友:
0.2应该有电压没出吧

网友:
分享一下,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