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_BATLOW_L信号故障分析

楼主(2014-09-03):
信号名称:SMC_BATLOW_L
机型:苹果笔记本电脑
信号作用:此信号为EC发出,当电池电量低到不足以维持主板正常运行时,EC会主动拉低此信号给南桥(或PCH),从而是PCH无法开机触发。导致此信号低电平的原因:
1 EC与适配器通信异常,无法识别适配器功率,即Magsafe灯不亮;
2 电池电量过低,EC判断电池电量不足;
3 EC损坏会引起此信号异常;
4 充放电芯片发出的ACOK信号没有发给EC,会导致此信号低电平

网友:
学习了记信这个信号了

网友:
这个PM_BATLOW_L信号在苹果机器HM65芯片组中如果为低的话,机器不加电,不加电池的情况下也会不加电,修到过很多这种情况

网友:
修到很多A1286电池坏了,造成的机器不加电,都是因为PM_BATLOW_L这个信号在作怪

网友:
这个信号是南桥的重要信号

网友A:
有学了一招,苹果的不加电池不上电,

网友(2019-12-22):
引用 网友A:
有学了一招,苹果的不加电池不上电,

看情况的 有的不加电池不上电 有点可以上 但是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