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6不触发,板号LA-6101P

楼主(2014-09-03):
前几天接了一台联想K26的机器,是我们门店的另一位师傅接手的,客户说这台机器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根据客户描述说是进了一点点水,师傅一接过手,测试了一下,进PE可以用,跟客户说是有可能是系统原因,客户说是重装过了,然后这位师傅就开始拆机了,主板拆出来,发现是有轻微氧化的痕迹,然后发现有三个小电容完全氧化了,这位师傅热心,两烙铁就换了三个小电容上去,这一热心问题就出来了,换了三个小电容之后,就不触发了,待机0.01,按开关灯亮了,但是电流还是0.01,然后就开始查各个供电及信号,查到EC发给南桥的请求开机信号已经产生了,但是南桥这边没有返回信号,然后以为是BIOS资料有问题,刷了BIOS还是一样,又怀疑EC坏了,换了EC还是一样,查到南桥没有返回信号,怀疑南桥问题(是不是操作不当烧掉了),结果换了南桥还是一样,这下完全没有思路了。这位师傅很郁闷,心想只是换了三个小电容而已怎么就不触发了,而且三个都是无关紧要的滤波电容,这位师傅又开始查南桥的工作条件,但是不巧的是,这个板的设计是只有大芯片才有位号,包括MOS管,电容、电阻没有位号,师傅在板上到处找了一遍都没有找到相关的电容、电阻,这位师傅修不动了。昨天这位师傅把机器转给我看看,他把所有情况都告诉我了,我刚开始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清理了一下氧化的地方就不触发了,然后我怕他有些信号没有查到,我又把EC的工作条件都查了一次,发现都正常的,就是南桥这边不返回信号,我刚开始也怀疑EC是坏的,因为新买的EC很有可能坑人的,我也换了一个,结果还是一样,这样就排除了是EC,后面我开始查南桥的RTC复位信号,由于这个板电容、电阻没有位号,找起来很困难,我找了十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后面我突然想到,既然之前是可以亮机的,突然就不触发了,肯定是换电容的时候是不是吹掉了什么小器件,然后我就找了一下换电容的附近,结果发现那位师傅换的三个电容当中就有两个电容的对地值为1,心想不对,又不是耦合电容,怎么都应该有对地值,后来想起我师傅当年教我没有电容、电阻位号时,怎么找跑线路的方法了,结果又用万用表的刷子去换电容的附近刷了一圈,终于发现问题了,RTC两个复位信号到南桥中间都有一个小电阻(没错,是电阻,不是电容),阻值变为无穷大了,奇怪的是,两个电阻同时坏掉了,然后图纸上是20K的电阻,换了两个上去,搞定!终于开机了!

网友:
你怎么不把BIOS备份出来

网友:
叫你手贱,哈哈,查清楚再换啊,那么冲动就把南桥给干了,你再做上去万一你没做好就开始扩大故障了

网友:
有相应的图就更好了。写这么多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2014-10-13):
有没有这个图纸啊

网友:
有图纸不?刚刚好接到 一台是无待机的

网友(2014-11-28):
回复下看看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