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80 N/S 掉电解决方案

楼主(2014-09-03):
本方案仅适用于
K580N I7 D1/ K580S 机型
且
BIOS版本是QP112
KBC版本是P121

由大侠 考生 亲测

原因分析:
这个BUG的问题可能是由于USB放电或者无线网卡放电问题。另外,电池在百分百到百分九十之间消耗很快的问题我想可能是电池本身有损耗的原因。【可以通过第三方检测软件如鲁大师等扫描查看到详细的信息和相关部件损耗情况。】

解决方案
是刷EC。【温馨提示刷机有风险,慎重考虑后果自负】
首先什么是EC?
    EC是一个单独的处理器,在开机前和开机过程中对整个系统起着全局的管理。而BIOS是在等EC把内部的物理环境初始化后才开始运行的。
   如果说BIOS 是底层系统的话,那EC 似乎更加底层。在南桥上还有一个功能块就是电源管理单元(PM,Power Management)。
    一般来说,他和EC来共同配合完成。这里包括从开机(power button)键按下后,启动,待机,休眠,关机的

网友:
不晓得在哪拷贝的,一堆乱码

网友:
这是什么呀,有图有真相,看到最后也没看到楼主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
他刷的是EC的BIOS  楼上的

网友(2019-03-31):
这也盗用的太明显了把。。何必呢

网友:
这个哪边复制过来的!!!都不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