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L-IG41M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4-09-03):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 南桥坏了   老板报价后说修  开工上bga拆了有问题的桥换了一个新桥《NH8201GB》换好后开机  跑码亮机  OK叫老板通知客户来拿  就下班了  可是今天客户来拿  我一开机   我快哭了  因为主板报警  我还以为是内存不行 可是换了之后还是一样的    跟客户解释了一下  客户也好说话  走了  我就重新加了一下桥  还是一样的   在查了一下内存电压 第一脚只有 0.7v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A:
内存不过 好修,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过 好修,查供电

只有0.7V  BIOS刷了 还是跑b4  报警    有时候还跑  b2  不报警

网友:
查 236 238脚 有没有3.3V

网友B:
内存工作条件都查了吗?118 236 238 都正常。南桥没做好是会导致不过内存的。不行再换个南桥

网友:
其实我是来混分的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是雷击的吗 要是的话可就不好说了

网友:
再查下其内存他条件是否正常吧,有时候基准是0.7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工作条件都查了吗?118 236 238 都正常。南桥没做好是会导致不过内存的。不行再换个南桥

3.3V都有的   南桥是换的新的    换上去之后点亮机了  可是放了一天就不行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呵呵,你看一下CPU到北桥的AD线吧,还有SPDVDD看一下电压,看一下内存I2C这个对地阻值,如果3代内存记得看一下内存复位,修过内存没复位,不过内存的

网友:
桥可能没值好

网友:
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  查吧

网友:
如果是被雷打了,那你就要多查一下I/0 和网卡芯片了。。

网友:
我有块板子,跑d0 没声,怎么办啊

网友:
拆网卡 换IO

网友: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 烦吧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