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块848求助

楼主(2014-09-03):
一块很老的技嘉848p的主板,现象是不进系统,卡在正要引导系统的位置(跑码一切正常),代换了电源,内存,显卡,硬盘都没有用),刷了BIOS,也如此,主板未见明显电容损坏,进入BIOS一切正常,硬盘也认。摘了硬盘(串口,并口都试过一样),u盘能进pe系统,进去一切正常,就是似乎进pe系统时间稍长点。挂上硬盘(无论是串口还是并口硬盘)就卡在那没反应,看样子似乎是硬盘造成供电不足,可是硬盘电源线不拔,仅仅拔了硬盘数据线也还是一样,一句话,自检正常,只要插上硬盘数据线就不启动,光带u盘进PE没一定问题。这啥毛病啊?桥的原因还是主板电容有问题?(加一句,南桥手摸温度正常)

补充内容 (2014-9-4 09:28):
就是拿来练手的,呵呵,昨晚试了下u盘装系统,会蓝屏,进了PE后,测量电压是这样的,看了主板5V还是有点问题啊,待机5V最低都到了2v多点,

补充内容 (2014-9-4 09:28):
图片见15楼

网友:
桥的问题几率大点,不过先从简单的入手,先换换外形有问题的电容。

网友A:
有没可能是硬盘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可能是硬盘的原因

绝对没有可能,串口的并口的硬盘都换了的

网友:
重点查南桥吧

网友:
回头找个装了系统的移动硬盘看能不能启动先!

网友:
以前修过华硕的是同样问题,是桥问。

网友B:
以前修过华硕的是同样问题,换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过华硕的是同样问题,换桥好了

谢谢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老板子问题不好找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先做一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
这种主板一般都淘汰了。不过拿来练手还可以

网友:
想起以前做学徒那会修的一块硕泰克的865PE也是这情况,最后师傅演示如何做南桥BGA的功夫修复解决了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你可以试试在BIOS里把USB和网卡关闭。

网友:
+5v偏低,是否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呢?可是,我测量电源插头处电源却稳定为5.1V。

网友:
还是桥坏的面大

网友:
换个数据先试一下,不行可能就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