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开机不亮电压都正常

楼主(2014-09-03):
开机键盘大小写灯闪4下 不插内存灯闪3下  测电压都正常  去掉电池  拔掉COMS电池 按开机键十几次  装上内存  开机  LOOG 出现了!!
以前见到过别人这样说  今天上手试了下  真是很神奇  分享给大家!

网友:
有些机器放点,有些机器内存没插好,都不不显示的,你这个应该是放点好的

网友:
应该是电涌故障吧,,,,放电就好了

网友:
他是只闪3下 或4下 还是后面还会闪

网友:
放电OK了吗?学习了

网友:
开机十秒左右开始  灯闪4下  然后反复都是闪4下!

网友:
这个算是比较常见的故障了

网友:
这么好修的机子,我咋没有碰到过

网友:
还有 这么好修的 机子 啊  这样真能解决嘛

网友:
不是每台都这样的

网友:
学习了 这款 是不是显卡也老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