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电源板mbr10150fct用什么替换,谢谢了

楼主(2014-09-03):
第一脚和第二脚短路,又什么型号代替,

网友A:
到废板上拆啊,双向二极管  150V 10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废板上拆啊,双向二极管  150V 10A的

mbr20150ect可以吗

网友:
mbr20150fct  打错了, 不是一个牌子都 20a.150v

网友:
原值代换 最好

网友:
原值代换,或者是电压和电流大于原值的 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