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楼主(2014-09-03):
开机断电,又开,重复好几次。刷BIOS  OK。要两个BIOS一起刷。主板才买半年。

网友:
这,技嘉的板不都是一起刷的

网友A:
我经常拆掉一个备份BIOS  留一个主BIOS 刷  一样可以 。。。还可以省下一个BIOS芯片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拆掉一个备份BIOS  留一个主BIOS 刷  一样可以 。。。还可以省下一个BIOS芯片备用。。。

经常不能用

网友B:
直接恢复备份那招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恢复备份那招不行吗?

直接恢复不行

网友:
又是BIOS  GA的主板真爱坏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