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秒机!风扇显卡!心动动!方正R621G

楼主(2014-09-03):
接到一台方正R621G,客人说滴滴滴滴的响。换了内存还是响。插可调电流跑1。38左右,内接无显,按开关能关机。心想应该是显卡问题。(按开关能正常关机啊)报了个价,400元能修好。如果不行再换板!
拆机检测.开机CPU风扇连转都不转。难怪!拆风扇黑红线,用可调5V真接,转!(不用换风扇)
上BGA烤显卡。
上电,OK!
风扇直接飞线去去USB5V 装机收钱,400$
第一次秒板心动动。哈

网友:
这板400客户也愿意啊。!!

网友:
你也太牛了,这顾客也太傻了

网友:
牛逼啊哥,我今天三台都没搞出来

网友:
开宝马去种田的人一大堆!就我们修电脑都不值钱!
别人装修的还一半工一半料!

网友:
这顾客也太傻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风扇线断检查不到,报警很正常,不显肯定是长时间扇热不良造成的!

网友:
真行啊!只花了点电费钱就赚了400元,值!关键是咱争的是技术钱!

网友A:
虽然亮机了但风扇无法调速,这样处理有点不负责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亮机了但风扇无法调速,这样处理有点不负责任吧?

请听我说!你这机子有点老了,散热不太好,所以我把它改成开机就转了。为了爱机的受命相信客人能接受!还很感谢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亮机了但风扇无法调速,这样处理有点不负责任吧?

哥们我怀疑你是不是搞维修的,这不是不负责任 笔记本风扇该常转是正常的 特别天热的时候该风扇是常有的事

网友:
楼主是做生意的好手

网友:
zhe   ye  xing    keng  ren

网友:
这个机子用不长会返修的 显卡是016的吧 加焊了好几块 都半个月就回来了

网友B:
楼主在哪里  价格这么高

网友:
你的显示器是crt?

网友:
这么好赚 今天 修好一台 I5的联想 报200多 都说不修了  真想骂人 刚出来修机 本就修不了多少 还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哪里  价格这么高

维修本来在大城市里就多人修。在村里修没人敢说你贵,也没人说你不行!放眼整个村庄就我一个人修。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