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3SV 刷BIOS 不成功 网卡感叹号

楼主(2014-09-03):
N53SV 刷BIOS 不成功  网卡感叹号

网友:
改 IP  或者 换网卡

网友:
重装驱动,或硬件问题。

网友:
MAC   地址 不一样吧

网友:
是不是网卡有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MAC地址丢失引起的,华硕的最好换旧的网卡芯片,论坛里面好像有写MAC地址的工具。

网友:
在系统下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