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0笔记本开机灯亮下就掉电

楼主(2014-09-03):
hp1000笔记本开机灯亮下就掉电,3V5V都有,1.5V也正常,1.05v电阻为0不知道正常不正常,把cpu拿下,电阻就高了,cpu放到联想的机器是好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后级短路了吧 查查看

网友:
你在看看是0 不,如果是0 的话有可能场管不良!

网友:
后面有短路的,你仔细找找

网友:
后续电压没出来引起的开机掉电。查吧。

网友:
1.05v电阻为0,这个肯定不正常呀,后极有短路,电容也许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