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4CORE1600 GLAN无CPU供电,纯粹全换掉。

楼主(2014-09-03):
CPU 供电芯片是L6714D,量17脚开启正常,VCC,等供电都正常。
更换PWM芯片,还是一样。
然后PWM芯片各个信号量了半天,其实也不懂信号的作用,凭感觉量一下。也没量出什么结果。
这是前几天的维修结果。
今天,找BIOS芯片的时候,不小心又把这片主板翻出来了。
没供电应该好修的,拿出来再换一个L6714D,还是不行。
依次去掉一项供电,直到所有场管拆掉后,再装上一项供电。CPU供电还是没出来。
到这里没辙了。
这时候看到料板有一片一样的主板,这片主板PCB板一个角都没有了。直接判死型。
看到PWM芯片周围的元件。心里有一个想法。
把L6714D周围的电容,电阻,二级管,全 都换了。
先换右边的元器件,不出供电,再换下边的,不出。
只剩下左边的没换了,左边全部换掉后,终于出供电了。
由于一次性换十几个,不知道是哪个引起的。
有点后悔,应该一个一个换,这样就能找出问题所在了。
现在把我怀疑的电阻说一下。
分别是:18脚SSOSC/REF 接一个473电阻到地。实测电压1.22V
16脚DAC/CS_SEL接一个170K(在线量)电阻到地。实测电压:2.06V
23脚CMOP接一个33K电阻(另一头不知接哪里)实测电压5.25V
21脚DROOP接一个2.5K电阻(另一头不接哪里)实测电压0V。

另外左边也包括四个BOOT相连的二极管也换了。(2R2电阻)(也有可能是这个引起的)
还有PWM芯片周围的2R2电阻。
还有一点,没供电之前17脚EN有3V,出供电后我再量了一下有5V。
以后修到一样的板子可以有个参考。

网友:
拆下的元件量量有没有坏的吗?

网友:
楼主你有点意思

网友:
应该是BOOT脚的电阻把,修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