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 花屏

楼主(2014-09-03):
                          内接无显,外接花屏 ,。显卡  ,显存全部换过   故障不变 , HM57 加焊,CPU  内存 换过 、 有谁遇到过,,,,,,,,,,,

网友A:
是不是显存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存问题啊

人家显存都做了,看标题内容不认真

网友:
显卡,显存。显存可能性较大。

网友:
那如果没做好呢 也有可能啊

网友B:
如果是我,我就查供电和断线

网友:
这样的多是显存原因..........

网友:
显存和显卡之间的通信有问题,都会这样,不一定是显存,先显卡

网友:
可能有断线的  要细细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我就查供电和断线

              等下去看下呢 。

网友:
看下现存,显卡

网友C:
建议重新拆下显卡,看下焊盘有没有连点,或重值

网友:
外接都花屏北桥是不可忽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重新拆下显卡,看下焊盘有没有连点,或重值

            保证没有,换了显卡  显存  ,故障给以前一模一样

网友:
BGA时候有没有掉点呢

网友:
显卡,显存都搞了,这个问题只能跑线插相连的原件吧

网友:
看看显卡或者是显存

网友:
大家都说重点嘛 。,别老说 显卡 显存

网友:
把显存拆下来量下到显卡的信号

网友:
花屏的现象像是显存,但是楼主已经换了,要不你看看显存外围,有没有断线或掉元器件的,再有倍频芯片也考虑一下,但从现象看就是显存,要不就是有断线的,仔细看看吧。

网友:
有可能显存供电问题

网友:
楼主换过屏线没有?

网友:
问题肯定还在显卡或者显存上面,楼主做过了,但不能保证完全做好了

网友:
看看机器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感觉像是显卡和显存之间断线了?或有阻值变了再或者显存供电不对?

网友:
有显存没做好 就会这样

网友:
换主板吧,全都干过了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