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ASUS K40内置喇叭有声音,插耳机没声音

楼主(2014-09-03):
ASUS K40ID REV3.2
配制:INTEL CPU  /   MCP79单桥   /   独显    /声卡ALC269

故障:喇叭声音正常,插上耳机没反应。插上耳机后喇叭还是有声音但耳机没声音。
维修过程:耳机接口换的原装的,声卡换过原装拆机的和换过全新的。刷过BIOS。官网的BIOS也刷过。到此还是耳机没声音。
                ALC269的13脚为耳机检测脚测量过是2.1V,经过一个39.K的电阻去检测耳机。另经过一个10K的电阻检测麦克风。都没发现问题。

现在不知道还要修什么?

奇怪的是:音频IO里面只有一个麦克风接口如下图:XP系统下的奇怪的就是在这里,为什么只有一个接口?同样的驱动装另一台就有两个接口图标。搞不懂音频IO里的接口数量有什么来决定的?如果是BIOS,我刷了几个都还是没有。如果是驱动,同样的驱动装别的机子就有两个,难道是桥??

网友:
不,有的系统是这样的没错|!

网友:
驱动问题吧。

网友:
耳机接口坏了。

网友:
接口切换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