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开机电流不正常

楼主(2014-09-03):
G480开机电流0.01--0.8---1.4    直接上升无跳变到1.4就不动了也不亮,各路电压都有,这种电流变化正常吗?求高人指点

网友:
肯定不正常,这说明主板短路了!

网友:
   抓下波看看到那了吧

网友:
把内存取掉,看看电流有什么变化没。主板是否有异常现象。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
这种情况 要分别判断 了 CPU  好坏, BIOS 是否真确,?

网友:
这问题问的太过笼统了,要细测才好分析,首先拆机裸板测试

网友:
电流肯定是不正常,跳变不正常,先刷个BIOS

网友:
换个U加焊桥试下

网友:
我也才学,电流是正常的,一看这种情况,你先换下内存,如果跳变一样,那就是不过显卡了。开机也不显示,还是显示及周边电路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
还有就是看电源灯亮没有,如果亮了没显,只有可能是,屏,屏线,显卡的问题。如果是不触发,也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1.2  检查下看看南桥复位信号出来没

网友:
有可能是 没过内存 ,测下波形

网友:
摸摸主板有没有哪里汤手的地方?

网友:
这应该是不跑马吧

网友:
电流没跳变?无POST动作

网友:
G480不是还有保修的吗?怎么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