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1SD 不触发

楼主(2014-09-03):
华硕U31SD不触发,接上恒流源 待机0.006  无3V 5V电感电压!取掉BIOS芯片 待机 0.012 3V 5V 正常产生,BIOS刷过!更换BIOS 芯片还是一样故障现象  要是装BIOS芯片   3V 5v 都没有! 求大神给思路!

网友:
我的也是   两台了  U31SD  U31JG  都是  没有 VSUS_ON   去掉BIOS 就有  刷了 BIOS 还是不行

网友:
我收过一块技嘉GA-MA770-US3,装纽扣电池开不了机,不装就能开,不会修啊!

网友:
楼主的 修好了吗

网友A:
我有一样的机子好了。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样的机子好了。是电容短路了。。。。

  那个 电容啊   能留下 联系 方式吗  手上两台了 还是搞不定

网友A:
其实很简单的。我们自己搞复杂了。是3.5v后面短路了。

网友:
  我的着台刷bios 触发了 不上电   郁闷

网友:
没图纸啊  io PDF 也有啊 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的。我们自己搞复杂了。是3.5v后面短路了。

如果短路   去掉BIOS 芯片 怎么会有3 5V 呢??     BIOS 上去 就没有 3  5V

网友(2014-10-09):
断开3.3 V电感后  3  5 V   正常    待机正常 刷BISO 无果;   单独给3V加上3.3V电压后也短路 后级负载阻值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在线等   IO可能性大?

网友:
看网上说把BISO芯片拆掉就会有待机我试了下果然如此

网友:
是啊,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望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