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38g 掉电

楼主(2014-09-03):
上午接到一台宏基4738g的机器  拿过来点一下 发现掉电  能亮机  大约在1分多钟  就掉了  4738g这个主板他CPU坐后面有大电容  换了3个330的电容  接上点一下  这次时间长一点  5分钟左右掉电  继续检查  换了一个AP3212的芯片  换了之后还不能好  于是又在网上下了bios 和ecbios  刷了之后发现还是 掉电    这个问题有点头疼了  希望各路大神 帮帮忙 小弟 感谢

网友:
我这边是换6个的,,,

网友:
换3个330的电容有点少吧   3个470的   我感觉都不行        6个电容个人感觉只能够用

网友:
电容最少也得换 4个吧

网友:
电容重新换新的吧  至少换4个

网友:
我一般都直接上6个,别3个4个的多焊两个会死?

网友:
把CPU供电的上下管和电容及供电芯片都换掉,试试看?

网友:
最少要换4个330电容吧 不行换六个试试

网友:
你能不能拆掉原来的大电容,然后换上6个330的电容试下。

网友:
330得六个啊,亲,470的3个还行

网友:
还是CPU滤波的问题

网友:
acer 4738g 是没有 nec电容的

网友:
3个够求哟。起码4个。最好6个

网友(2014-10-12):
这板子是没有NEC的吧

网友:
这个还是电容的问题,3个太少了,最好还是换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