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找回男人的自信,富士康G31MV-K不触发维修--断线!

楼主(2014-09-03):
最近发过一帖子,没几个人回复,特失望,加上来了好多的H61主板,都是二三线的,什么昂达啊,翔升啊,想想都要吐了,都 是难啃的故障,人给折腾到没心情修板子,也没信心修了。不过,直到他的出现,我找回了男人该有的自信

是他,是他,我的小英雄,小富士康~~

客户说开不亮,风扇不转,电源换了!

拆出来,测条件,IO是8718 开机脚位75--72--71--76  3V待机,RSMRST,RTCRST这几个条件我就没照相了!

开关针到IO的75脚有高电平,也有跳变

IO接到上面的信号后发出一个信号给南桥,也有高电平,也有跳变

南桥收到IO的发来的信号后,返回一个信号给IO,有高电平。

然后IO拉低绿线,咦,绿线76脚低电平啊,还不触发,到了这样,我想高歌一曲~因为这个故障就是就是
断线,哇嘎嘎,

看到没,没触发。接着去测ATX绿线的电压

有5V耶,断线了,断线了~~H61我修不了,这个我还修不了,跑线~

这个图片就将就把,不知道为什么太大,我就截图了,这个是绿线出来的线

到了风扇接口旁边~~~

翻过来,看到好多的线,不管,看看他们去到哪里~~~

一整排线,到了CPU风扇的脚位空那里,我看到了一个断线处,看来是客户拆风扇弄断的,嘻嘻~~~ 补线~~

把线刮开,上锡好补一些~

补好啦,~~测测现在的76脚有多少V ,激动

有5V了,嘻嘻上电看看咯~~

直接跑码亮机子~~

我找回了男人的自信,H61去死把~明天再研究它,

完毕~

网友:
在你眼里,H61就是女人!

网友A:
楼主那有没有昂达 H61V  pcb3.0 的主板,有修好的没,备份个BIOS出来,要是有的话

网友B:
  额。。 我昨天干了一个班子 - - 不过没你测的这么详细。     测完 RTC 电路正常后, 直接 烤了南桥。。。。    手工 - -

网友:
可以撞大运了呵呵

网友C:
我手头有一块技嘉不触发的板子~南桥短路  明天换桥,不知道 还有没有其它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 我昨天干了一个班子 - - 不过没你测的这么详细。     测完 RTC 电路正常后,  ...

你条件逗不测量完就直接干桥?

网友D:
问下 8718 型号的IO芯片部分引脚是不是也具有控制CPU风扇工作的功能呢?

网友:
这里断线也可以通过测量IO 76脚的对地阻值情况来进行判断,一般这个引脚与电源绿线测试点中间相连线路出现断线情况的话,测量对地阻值会为无穷大。

网友:
很细心。不错。 现在主板价格很低了。如果我修就没有这么耐心了

网友E:
一般断线主板我都是直接飞线看看敌情,,,,,像楼主这么细心的发现PCB断线实属高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有一块技嘉不触发的板子~南桥短路  明天换桥,不知道 还有没有其它问题

换完桥还是不触发的话,可以查下本身待机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断线主板我都是直接飞线看看敌情,,,,,像楼主这么细心的发现PCB断线实属高人

这种 要看什么情况有些断线位置比较隐密不好补线的话,可以选择直接飞线解决故障,然后涂上绿油固定。

网友:
H61的主板真的真的很难修

网友:
严重支持,可以雄起了。

网友F:
楼主不错的精神  怀疑绿线断的话不是可以打阻值先吗  懒的话就直接飞线完事  嘿嘿 不过基地的哥们们应该会鄙视这样的维修法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完桥还是不触发的话,可以查下本身待机工作条件。

这个我知道~真的是一坨耗子屎,坏了一个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有没有昂达 H61V  pcb3.0 的主板,有修好的没,备份个BIOS出来,要是有的话

不知道行不行3.0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 8718 型号的IO芯片部分引脚是不是也具有控制CPU风扇工作的功能呢?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错的精神  怀疑绿线断的话不是可以打阻值先吗  懒的话就直接飞线完事  嘿嘿 不过基地的哥们们应该会 ...

没打阻值,如果点触发IO这边绿线脚都低电平还不触发,大部分是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条件逗不测量完就直接干桥?

:lol 第六感告诉我 南桥虚汗了 - -

网友:
话说有些板IO的PSON出来 后不是直接拉低绿线的,也有些是经过三极管的,这样如果三极管开路,那打值也会是无穷大的啊??不知是不是这样?我是小小小白。

网友(2014-12-11):
我从ATX电源PSON脚跑线、我试过两片主板、也没有看见ATX电源PSON脚的线呢、,我的技术有问题啊

网友(2015-10-06):
经典的不上电,直接飞根过去不就行了吗,

网友:
修的真好,这么幼小的都是在放大镜下才看得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