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T31不触发

楼主(2014-09-03):
明基T31 有待机0.01A 不触发 测EC供电 时钟 复位 LID# ACIN都正常 S5_ON有3.3V DNBSWON#没电压 触发没反应 找电路图 发现DNBSWON#和SUSB# SUSC#是由3V_S5上拉提供电压 而3V_S是由S5_ON经一个MOS管开启的 故障就在于MOS管旁的贴片电容被击穿导致3V_S没出来。+ U" Q  e5 L$ `0 }
总结:有些广达的板子在待机情况下就有S5_ON 这个信号是开启3V_S5电压 这个电压是提供南桥待机电压 DNBSWON# SUSB# SUSC#上拉电压 RSMRST#需要在触发以后 EC发给南桥的的信号 低电平有效 常态为高电平

网友:
广达的S5电压很重要啊?

网友:
广达的S5电压很重要啊

网友:
S5电压就是待机电压,肯定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