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机器进桌面花屏,干nec大电容

楼主(2014-09-03):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的机器用电池开机正常,logo神马都正常到桌面时候就花屏了,确认了几次都是这样用电流表开机触发掉电根本开不起机器。我想着做显卡呢,,师傅看到了,叫我干nec大电容就能好。于是听师傅的话拆机看到nec大电容拆除换上4个330电容。开机正常,到桌面的时候掉电了,,,,,,,用电池试了下进系统一切正常无任何问题,拆下电池用电流表就不行了。琢磨着大电容没焊好,加悍问题依旧,然后全部拆掉重新找了6个330的换上确定焊好了,开机还是一样的,感觉6个太挤了也不行又拆换上4个确认焊好。。。。用电池就可以用电流表不行为什么呢》??????想了想,决定换个电流表试试问题依旧,再自己找了个原装电源街上ok,不掉电了。。竟然好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做等收钱呢

网友:
你的意思是加330电容好的吧。也可能是你的电流表有问题。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不会就是电源引起的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垃圾  不想分享就不要乱说

网友:
可调电源有问题

网友:
NEC大电容一般都会出现掉电问题,显卡问题的我见得还真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