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独显改集显方法求

楼主(2014-09-03):
海尔W66独显改集显方法,有师傅知吗,发个看下,谢谢了,手头一台跑0.95A 不显示,加焊显卡还是不行,是不是一定换改良芯片,网上有人说可以把独显改成集显的,所以问下大家的方法

网友A:
听说是去掉独显的供电 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一篇专门讲改显卡的文章,找找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是去掉独显的供电 就可以了。。

不可能这么简单吧,我把独显芯片摘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