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6蛋疼问题

楼主(2014-09-03):
标准的开机闪4下不亮 换CPU  换内存 刷BIOS 不行后 加焊显卡 加焊北桥 重植显卡还是不行 显卡复位供电就有了  直接换显卡  OK 亮机 久违的LOGO画面  高高兴兴的装机了  结果TM跑完LOGO就死机了 可以进BIOS  但是退出就死机了  在BIOS待多久都没事 。。现在没思路了 刷了BIOS  换了CPU 内存 加焊显卡北桥南桥  都不行 求各位大大给个思路 谢谢

网友:
果然蛋疼。小电池有电不

网友:
唉  为什么发帖都没人回呢?难道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把BIOS刷回原版本 或是显卡还有点虚焊?

网友:
遇到这种蛋疼的机器我只能说还是换板吧,不是别人不帮你,确实不好说

网友:
看你开始的描述我觉得像BIOS
不过你该修的都修过了
建议仔细再查查 你动过的地方吧

网友:
以前修过4416卡LOGO的,加焊EC晶振好了一会又不行,后来换EC好的,不知道这个516同它有点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