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DHG-A代换问题

楼主(2014-09-03):
一块华硕P5GC-MX的主板,IO是W83627DHG-A的,由于没有相同型号的IO,手头上现在有W83627DHG的,请问可以用W83627DHG代换吗?有没有谁代换过,能用吗?

网友:
看针脚定义差不多

网友:
不能,要华硕专用的。

网友:
这种带A的是华硕专用的,一般不能代换。

网友:
兄弟,你还是用原型号带换,。。。

网友:
带A的是华硕专用的,不行

网友:
得专用的吧  还是找原型号吧!

网友:
用原型号代换

网友:
W83627DHG-A 多的一大把

网友:
好像不行吧,先试一下看看能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