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8.版号:DAFM9CMB8CO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9-03):
出来迅维也有一年多时间咯,在迅维学到很多东西。感谢迅维的老师教会我很多东西。让我”贱贱 “成长。。。在此也想念咱们431寝室的兄弟:伍如胜,李阳,李文等等同学。在深圳带来了很多快乐。好了废话不多说了,进入主题 。客服拿来一台戴尔1558.看见上面上家贴有不干胶纸,后面问客户说拿到其他店检查过别人说要发到厂里检,现在的商家没能力就不要接,让咱们专业高维修的挣点稀饭钱撒。 根据他描述的故障是开机一会就关机。。。接到电源取下电池,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7。按下开关电流哗哗下调动起来,亮机。 大概几十秒听到硬盘跨的一声响果真掉电,多开几次任然掉电。告诉客服主板问题,让客服留下机器电话走人。
三下五除二将‘她’脱光。修版原则:看,摸,闻。发现无异常。总结: 无非就是这些。根据维修的经验直接进入主题直奔:温控芯片,此板有两个温控如下, 。先检查U9各个引脚都正常。换目标奔U4当查到6脚时发现只有0.几V的电压,心里狂喜,捡到狗屎咯。检查上拉电阻R41 , 1脚标准3.3V,2脚只有0.几V的电压。电阻挡检测R41标准10k。那就可能温控芯片自身不良或相连器件。直接温控芯片改有铅,风枪380度风力4挡干下来 。 。直接上电。。。。1 2 3 4 5 6 7 8 9 10数秒过后进系统咯,在也不掉电咯, 此机修复其实就是一个温控尔引起的。修笔记本不要想的太复杂,心细就好,让兄弟们给小林加一点点分。。

人不狠,站不稳 + 5 林哥,加油

网友:
不错的,温控坏的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目标明确    一招制敌

网友A:
温控芯片不装也可以?

网友B:
楼主在检测过程当中机器没有掉电?
还是在掉电的情况下测的?
如果没有掉电,那故障点如何表现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温控芯片不装也可以?

不装的话,机器会出现掉电情况。

网友:
那个芯片卸下了不用装上吗

网友:
温控很少出问题啊,见过几例,没亲自遇见

网友D:
就是温控的问题嘛 6脚正常电压为多少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检测过程当中机器没有掉电?
还是在掉电的情况下测的?
如果没有掉电,那故障点如何表现出来

通电的时间测量,而且掉电很快

网友E:
此芯片是检测显卡的温度,不装的话,下次客户如果说机子修过后很烫,会不会说你没弄好啊

网友:
楼主不会真的没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装的话,机器会出现掉电情况。

不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温控的问题嘛 6脚正常电压为多少 呢!

3.3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此芯片是检测显卡的温度,不装的话,下次客户如果说机子修过后很烫,会不会说你没弄好啊

为什么会说很烫。。 温控只是起保护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会说很烫。。 温控只是起保护的作用。。

保修一个月,难道你要包他1年嘛。 。

网友:
不错的思路,学习了

网友:
很给力!但错别字很多,客户,不是客服,晕

网友G:
不定时掉电难修啊  每次都祈祷是温控 可惜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定时掉电难修啊  每次都祈祷是温控 可惜从来没遇到过

会有机会的。 。 。。

网友:
祝你好运,希望不要返修。不装温控一般会掉电的。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没有温控IC如果CPU温度过高会?。。。。。。

网友:
不装也行,还真没试过,下次试下

网友:
拆掉只是没有保护功能了吧 掉电是不会掉电的。。。

网友:
我认为如果是温控芯片品质不良的话,换一个温控芯片就是,往往没有那么简单。没有温控保护电路的主板,是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检测过程当中机器没有掉电?
还是在掉电的情况下测的?
如果没有掉电,那故障点如何表现出来

再看一遍帖子

网友:
好啊 正是需要的啊 谢谢了

网友:
温控保护有可能是它本身的问题,去掉保护,如果显卡本身有问题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
高手初长成

网友:
我觉得这样会造成很多问题,虽然现在没有体现出来,但是有隐患

网友:
我一般用风枪都用330度以下的温度吹元器件,高了怕吹鼓包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了

网友:
温度芯片引起的掉电问题,楼主判断很准确,不装也不会掉电,这个学了一招

网友:
温控如果去掉可以不。不加这个也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  请附上 图纸呀~

网友:
没碰到过温控芯片坏的问题,这个温控不装的话会造成什么恶果吗?

网友:
修的不错,实地培训的就是厉害

网友:
治标不治本,过温信号一直存在

linwenwa -5 重复资料

网友:
维修确实要从简,判断问题快速精准,楼主理论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