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s不触发,附上2个BIOS

楼主(2014-09-03):
中午接到一台DELL n4110s,不触发,以为捡到死鱼了,报价300,客户同意了,开始修,因为这台机器,可以说BIOS是个通病,速度下了EC边上的BIOS刷上,还是不触发,又刷了南桥BIOS也不触发,我下了2.5MB,好在保存原来的资料,把原来又刷回去,原来的是4MB,无语了,还是不触发
吹下EC,也不行,直接换个EC IT8517,换上触发,终于能触发,电流上到0.76高兴啊,装备上屏,看以下,不亮,郁闷啊,天啊,最讨厌这种修了一个,又出现另一个问题的机器了,反复几次,也是不亮,有一次偶尔看下屏发现闪一下,不是很明显,,在仔细看屏,对了有显示的,就是暗屏而已,真的郁闷了,吹下显卡,搞换了一个屏还一样,估计是显卡问题,哎没BGA焊台,死的心多有,大神,你们认为是显卡问题吗?

DLL n4110 dav02amb8f1 EC bios.zip

网友A:
暗屏不是嘛!!改线不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不是嘛!!改线不就OK啦

怎么改,LED屏的,换个新屏也是一样,我怀疑是显卡问题

网友B:
如果是暗屏那显卡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局限在屏或者屏线了,换个屏试一下,另外搞维修的连个BGA都没有,这可说不过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暗屏那显卡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局限在屏或者屏线了,换个屏试一下,另外搞维修的连个BGA都没有,这可 ...

屏换过了的,新的,还是暗屏,我们是小城市,老板不愿意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屏换过了的,新的,还是暗屏,我们是小城市,老板不愿意买

测一下屏上面的19V 3。3V有吗

网友:
你查一下高压板

网友:
我感觉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

网友:
暗屏 LED的 也无外乎 VIN  EN PWM  可以改线路直接亮

手头没有BGA 修本麻烦 量大备一个 推荐 迅维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屏上面的19V 3。3V有吗

屏是新的自带高压管,和灯管,我拿过来就是插上屏线而已,我电压倒没测过,明天去测下,谢谢你修神
对了,支持外显吗。今天接VGA不亮,因为要下班了,没拿USB键盘测试

网友:
暗屏不用动显卡吧,我碰到过几回暗屏的就是有个开启电压没有,把3。3V开启电压整出来屏就有显示了

网友:
暗屏显卡机率没有遇到过

网友(2014-11-24):
暗屏应该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