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901p过logo掉电求助

楼主(2014-09-03):
客户昨天拿来一部PACKBELL的机器,板号是LA-6901P  REV:2.0。I5的CPU,HM65的桥,NIVIDIA显卡。

故障表现为: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是风扇不转。果断的拆机,打开风扇,发现卡死,于是加上润滑油测好风扇然后装回去,由于机器已经在别人手上拆过,固定屏幕支架的后壳上的螺帽掉了,补好后开始装机。

开机试机风扇可以正常转了,可是新故障出现了:表现为过LOGO掉电,个人观点是过LOGO掉电大部分是北桥的问题吧,不太肯定打电话问了一比我资深同行,他说加焊显卡。加焊完故障依旧,CPU换过也一样,BIOS刷过一样的过LOGO掉电,难道真的要我干hm65?

求大神们发表发表看法,指指路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我的故障和你的一样,没有修好。

网友A:
搞风扇之前过LOGO掉电不,楼主注意了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 葫芦娃的说法 哈哈

网友:
用示波器查下所有供电  波形 正常就换单桥把

网友:
换换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风扇之前过LOGO掉电不,楼主注意了吗

不掉的,当时进了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