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加电不显

楼主(2014-09-03):
故障如题 ,版号 LA-4102P 加电不显 电流0.8A 测LPC_FRAME#无波形 在此求助
求助

网友:
显卡吗 可能

网友:
HP不显示一般都是北桥显卡。0.8A没跑码应该是北桥 这个通病。。

网友:
amd 还是intel 的啊 ? 你看看机器过内存没 ?

网友:
下看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