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开机掉电求助,内详。

楼主(2014-09-03):
主板是广达的DASWHMB18F0 REV:F。
情况是这样的,前几个月我有次动了一下内存,然后发现开机掉电,就是按下开机键,就只有电源灯亮一会,风扇跟着转,屏幕不亮。然后风扇停灯灭,如此反复不开机。后来我把主板电池拔下来重装,可以使用了,这就以为没事了没在意。
问题又在这几天出现了,我拆机换硅脂,之后装回去又出现上述情况,然后我还是清bios,昨晚这么做成功开机了。但是昨晚关机今天我要使用笔记本的时候,又出现了= =
最后我买过了纽扣电池,能成功开机,可是我之后进入了一下bios设置界面,屏幕突然花屏,之后就再也开不开机了,情况还是一样。
求助各位,有没有哪位好心人告诉我可能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哪个地方短路了。

网友A:
可能显卡坏了

网友B:
看下12V(15V)升压电路,碰到过两例,都是广达的板子,升压这块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下12V(15V)升压电路,碰到过两例,都是广达的板子,升压这块出问题。

我不会测= =
我只测过电池那边接口是一直有12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显卡坏了

感觉只是电路哪里短路了,主板保护不让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会测= =
我只测过电池那边接口是一直有12V输出。

待机芯片下的升压电路,图片给你做参考。

网友D:
广达的升压电路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芯片下的升压电路,图片给你做参考。

谢谢。
找了半天只看到PR230,也不会处理,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网友E:
建议 楼主 刷个bios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 楼主 刷个bios先

不亮也可以刷吗?要特殊的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广达的升压电路是容易出问题

我想问下这样问题严重嘛?

网友F:
有NEC电容吗?我前天修了个

网友G:
你是用户不是做维修的吧 ?》
建议找个正规维修店面检测下

网友:
可能是、、南桥出问题咯

网友H:
不专业拆卸把机子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用户不是做维修的吧 ?》
建议找个正规维修店面检测下

是的我只是用户= =
去店面很纠结,不知道靠不靠谱,有什么注意事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专业拆卸把机子弄坏了

我只会每次拆之前洗下手,其它不懂怎么做才算的上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NEC电容吗?我前天修了个

不清楚,我不是搞维修的。。准备去店里看看了。还是谢啦。

网友:
刷个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