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风枪开机不定时加热的问题

楼主(2014-09-03):
  前几天发过意个帖子,就是我这个安泰信850+的风枪刚开机不加热的问题。打过客服电话,让我更换发热芯,我买回来也换了,况且我量发热芯也不坏啊。当时量控制加热的可控硅BTB06600B阻抗有点不正常,于是就买了芯片,可控硅芯片也买了换上了,换完后当时确实是好了,试了几次都没问题。还以为真的解决了呢由于最近一直也没用,今天打开发现还是老问题,郁闷了!我把主板上的所有元件都测量过了,没发现有坏的元件,除了有三四个可调电位器不知道是否正常,关键是它出厂都是调好阻值的,我也不知道多大才是正常啊?真心求助啊,就买了一个二手的东西,结果还真出问题了,点真背啊!!!哪位兄弟修过给指示一下呗

网友:
这个帖子 是什么意思呢  ? 没看懂啊 ?

网友A:
根据楼主的问题我推理如下一估计是电位器不良导致这个问题建议更换所有电位器总数我看好像应该也就两个没多少第二整块电路控制板重新补焊应该这样能解决问题了,因为我也是试过这个问题神经病不过我的比楼主的严重多了神经起来就不断加热然后热到抢嘴烧红了的。最后我的处理方法就是把所有电位器可调的都换掉但是板上小的那些不动换了之后好了点不过还是不大稳定后来就整块主板全部焊了个遍居然就好了,根据推理应该是电路板上有一点虚焊但是哪一点也看不出所以全板补焊

网友B:
LZ这台风枪当时买多少钱?好不好用??吹个EC要多久?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种,没必要买二手的

网友:
不会修风枪。。蓝色的电阻如果调了会不正常的。。
安泰信确实不行。。我的852D很难用。拆个QFN 430度。现在买了个快克850D。。380度就Ok了。声音也小了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这台风枪当时买多少钱?好不好用??吹个EC要多久?

你要买风枪,推荐快克850D 好用。。我前几天买了台,拆开看做工好N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要买风枪,推荐快克850D 好用。。我前几天买了台,拆开看做工好N多

快克的听说假货多呀,你在哪买的,给个链接撒!!!

网友D: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风机先启动加热丝稍后启动,楼主这台机子表现的情况只是延时长了一些,楼主可以看看这个电容容量是否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克的听说假货多呀,你在哪买的,给个链接撒!!!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84.H0gcSR&id=5523816874&_u=43aqnrm062f
我在这里买的。。查询了是正品

网友E:
估计是电位器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的问题我推理如下一估计是电位器不良导致这个问题建议更换所有电位器总数我看好像应该也就两个没多 ...

第一次我就全板补焊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风机先启动加热丝稍后启动,楼主这台机子表现的情况只是延时长了一些,楼主可以看看这个电 ...

这个电容在哪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电位器不良

电位器的阻值是多少啊?我买下还得自己调阻值?

网友:
这是我的风枪的电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位器的阻值是多少啊?我买下还得自己调阻值?

把旧的电位器拆下来后用表测量阻值做好记录,等换上新的电位器时,事先将阻值调到原来记录的位置,再焊到板子上,虽然不是很准但也接近了,再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微调即可,自己的工具做到心中有数就可以了,不必追求精度标准。

网友G: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了?不加热还是温升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了?不加热还是温升慢?

还是老样子,不加热啊,开机等好长一会可能就好了,但是觉得温度不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是老样子,不加热啊,开机等好长一会可能就好了,但是觉得温度不够

这样问题应全面考虑,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引起。首先加热芯,可控硅,温控芯片及大家说的电位器,还有一个环节,大家都没有提到,那就是温度传感器了,它出问题可能会误报温度值,让温控芯片误以为已达到设定温度而停止加热。造成不加热的假象。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样问题应全面考虑,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引起。首先加热芯,可控硅,温控芯片及大家说的电位器,还有 ...

你说的温度传感器在哪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温度传感器在哪呢?

应该在加热芯里面,加热芯引线是几根的?应有两根是传感器的。

网友:
发热芯我都更换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在加热芯里面,加热芯引线是几根的?应有两根是传感器的。

加我qq:316046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