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待机3v只有1.05v求解

楼主(2014-09-03):
客户前两天拿来一个机子,待机没有3v5v,换了待机芯片后一切正常,可以开机了。。客户没时间在店里放了几天。等客户拿的时候发现 开不了机了。。。我晕。。。
只好把客户支走,迅速拆机发现待机5v正常,3v只有1.05v。。。。无从下手了。。。。求解求思路啊!

网友A:
5V正常吗?打一下3V上下管的值    正常就看看G级的波形     升压电容  再就是看看是不是后级短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正常吗?打一下3V上下管的值    正常就看看G级的波形     升压电容  再就是看看是不是后级短路啦

谢谢。。。查出来了,是升压电容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原来是升压电容啊?这个我真没想到。好在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是升压电容的问题 是 这个很可能会造成这样的 电压不正常

网友:
小菜鸟真正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