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显,显卡不发烫没温度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9-03):
测量显卡供电没电压,这种问题是显卡芯片的问题,还是显卡供电电路的问题,其他电感上的电压都有了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和显卡供电电感 对地 阻值 多少

网友:
一般是供电没出来,芯片拉低的话会发烫的

网友A:
显卡做工好发热量低,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做工好发热量低,耐用.

开半天一点温度都没有

网友:
什么电脑?什么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