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SPIRE 4750G不稳定故障

楼主(2014-09-03):
这机子是我见过最难修的机子,SNB独显,极端不稳定,无规律。1.掉电。从刚触发到亮机进系统任何一个时间都有可能掉电,全无规律。2.重启。掉电后不是立即重启,几秒后重启,在任何一个时间点都可能掉电。3.触发困难,很多时候要按好几下才能触发,不是按钮接触问题,短接主板接口也一样。但是,不装SNB CPU一般不掉电,电流0.3几。如果跟CPU供电有关,那触发后0.0几A也掉电怎么解释?BIOS刷了3个,一样。CPU滤波电容加了一个330UF,一样。另外3.3V待机有点高3.49V,这个电压也没有修下来。请高手分析一下,下面怎么修?CPU内存已换。

网友:
这机子后面有大电容的空位,但本来就没有装大电容,难道要补上吗?

网友:
大电容地方加几个330UF电容试试

网友:
很蛋疼的故障,我光看着就没思路了。。。如果楼主修好了,记得回一下,谢谢

网友:
问题 说得这么难  估计不好修了

网友:
?修好没有啊

网友:
这个根据实际情况来测试,不太好修

网友:
能开起的机子是最难修的了,宁可它一点都开不起还好修些

网友:
我这边的4741g 一代cpu 不定时掉电,坑死了,换了南桥用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啊,md。无语

网友:
果断加了电容再试

网友:
这也是神机呀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啊

网友A:
老大这个机器解决了吗?我的机器也是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么高的啊

网友:
确定跟温度没有关系吗  ?散热OK不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这个机器解决了吗?我的机器也是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么高的啊

最后换了板子。

网友A:
楼主请问搞好了吗?我的机器也是掉电啊,3v待机也是偏大,听你描述,跟你的故障都相似,请问楼主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搞好了吗?我的机器也是掉电啊,3v待机也是偏大,听你描述,跟你的故障都相似,请问楼主有解决办法 ...

我不是已经回答你,换板了吗。

网友:
换版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这种机器最好换块板子,不然以后估计不稳定

网友:
我上次修道过一台这样的 3V电感主抗明显偏低 不知道这些细节你有没有量过

网友:
cpu 电容问题

网友:
换大电容不行的话干南桥把

网友:
我手上还有台 无重下手啊

网友:
是不是主板有断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
什么通病哦!难道大哥你修到过!

网友(2014-10-17):
3V待机是3.49V电压的。掉电CPU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