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S 清个灰尘待机芯片就挂了

楼主(2014-09-03):
童鞋们,有木有遇到过 清个灰尘能把待机芯片挂了。
今天接到一个华硕的X43S,说是清灰尘,因为这边都是大学生的机子,刚好店里有几单生意,也就没有试机,就拆了开始清尘,中途客户说:他朋友清尘,结果把机子搞挂了。当时人多也没有在意,清完了。一接可调,额的那个神啊,0.2这不是短路了么。这才意识到这次省流程,省出麻烦来了。一摸,待机芯片挂了。

网友:
是客户自己弄坏的吧,一定要先试机再接活哦

网友:
以后吹笔记本灰尘,一定一定要跟客人说有风险!!!!!!

网友:
如果 没有认为损坏 那就是赶上了 点背

网友A:
待机RT8206A这个料件吧 我这都有一台 干了几颗都不好 纳闷中

网友:
这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了

网友B:
华硕低端说实在的还不如山寨机,有的纯属设坑,它的产品清灰中大奖的人太多了.主板上焊台就易拱翘变形,风扇热管细小都是偷工减料中的技术高手.

网友:
清灰虽小,仍需小心

网友:
可能手上有静电,碰巧给烧坏了

网友:
应该是静电损坏的,还好只是待机芯片

网友C:
先测量一下待机三五V是否短路再换待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RT8206A这个料件吧 我这都有一台 干了几颗都不好 纳闷中

是这个待机芯片。郁闷。管子也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测量一下待机三五V是否短路再换待机芯片

有个电感短路。没有位号。先下个图纸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低端说实在的还不如山寨机,有的纯属设坑,它的产品清灰中大奖的人太多了.主板上焊台就易拱翘变形,风扇热 ...

不是一般的坑

网友:
一般都先看下笔记好,得不偿失啊

网友:
是不是来之前就不开机 了

网友:
清灰有风险,大家需紧急!

网友:
这种事也很难说呀,

网友:
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网友:
去年给k42j清灰 清完就上电不显了  搞得没发跟客户交代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烧短路了

网友:
额滴神啊~~~清灰要小心啊!

网友:
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赛牙,前几天跟人清灰HPG32清理好了点亮拿走了 半小时回来说不开机了 一看 35 短路了换个待机芯片好了 没声音了 草 给买个喇叭 有声音了拿走 一会儿说有没声音了 。。晕死  换个声卡  烤鸡2小时拿走了   晕不晕死

网友:
尽然都不点亮试一下就弄。现在这个社会的人啊!人心隔肚皮,可惜你就是猜不透什么人都有啊。不过这种事情也怪你自己,不去测试一下。

网友:
肯定是手上有静电,烧挂机了,还有就是接到机时,最好当着客户的面开一次看一下,特别是碰到那些难顶的人,不这样做的话,有什么时候问题客户就会说原本是好的,被你清坏了,就扯不清了。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碰到,但是碰到过。装的时候不小心把电阻能掉了

网友:
先试机养成好习惯

网友:
习惯  静电没有搞好!

网友:
我还清过一个联想在保机,清之前试好好的,清过灰之后不触发了、、、、、、、

网友:
是啊 以前需要过 客户说是除尘的 开机测试了下 结果不亮机 还好是客户在的情况下测试的,要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电感短路。没有位号。先下个图纸来。

没动BGA还好

网友:
不管什么情况肯定先试一下啊

网友:
应该是 有静电 损坏了吧!

网友:
你没开机试试就拆 只能吃黄连了

网友:
清灰需谨慎,且清且小心!----华硕

网友:
下次在清灰之前还是测试一下,再说,这样放心点!!!!    客户还在边上,这下不好说呀

网友:
没有试机  楼主十张嘴你也说不清啊    假如机子原来是好的话 楼主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
F8系列的很多(不只是F8)显卡散热片母的螺丝很容易掉。。。

网友:
   这年头  钱不赚啊!!!!!   且行 且珍惜

网友:
修东西就是这样,有时一时太意会害了自己

网友E:
你是不是 装的时候 没有装好 吧
skyhwak
不是 ,被自己不检测机子坑了。网卡都被击穿了。郁闷,现在说也说不清楚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 装的时候 没有装好 吧
不是 ,被自己不检测机子坑了。网卡都被击穿了。郁闷,现在说也说不清楚了。

网友:
请温柔点

网友:
只能说你自己运气差,搞维修的都遇到过,

网友:
清灰前要试一下机,现在的客户很多自己先拆,拆不下才让我们拆,可能客户自己已经弄坏也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