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有显示VGA没显示!求解

楼主(2014-09-03):
我这个显卡是昂达的G210!我也没看到有74
门电路
芯片!量三基色对地也有76!没思路了!求高手呀!
芯片
显卡

网友:
那先换门电路,再换小三极管,试试

网友:
测一下行场对地阻值呀!

网友:
嗯,行场阻值不正常或接触不好就不亮!

网友:
VGA 接口上的13脚 14脚的行场同步信号通道坏了,可以,测这两个脚的对地阻值:若800-1000左右是好的,若小于这100 可以说是坏的;通常在这两脚内联接上有小六脚或74门电路坏了;用电阻测量法就可以测量出来的

网友:
测哈对地阻止

网友:
有时候显卡主芯片坏一路输出也这样

网友:
谢谢大家了!反正dvi还可以用!是VGA的行场出问题了!但我跟线!进GPU了!我这个显卡没有74门电路!既然进GPU就不折腾了!反正还可以用!

网友:
210和220很多都有这现象,不过现在的210和220就和7300 差不多了。。。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经验

网友:
那个VGA的头会不会有问题呀

网友:
VGA的5v供电有没有啊,没有的话弄出5伏供电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看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你这么亮的的 啊 从量下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