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G31M-ES2C单核CPU能点亮双核不行秘密

楼主(2014-09-03):
单核能顺利点亮,上双核的5300就不行。。跑18,和好板对比发现CPU电压明显不对。亮机的是1.2,不亮的是0.85,以为供电芯片识别VID错误,换了个不行。一查图纸发现VID经过了IO的。立马换一个。马上好了。

网友:
是IO问题么?

网友:
我碰到过和楼主差不多,单核跑码亮机,双核不跑码,不过换IO没用,VID正常

网友A:
没听明白换的到底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明白换的到底是什么

换了PWM芯片没好。后来换IO好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8925-1-1.html公布迅维二手区一骗子,有兴趣的进来看看,小心里面的收货地址

网友:
我前几年也遇到过这种,不过我遇到的是vid组合正常的,换管理芯片和io都不行的,基本都没有修好

网友:
有时也遇到过没深研究过谢谢楼主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是IO的时钟有问题

网友:
换IO,要是我,首先想到刷BIOS。。。

网友:
还没遇到过,先记下了

网友:
单核跑码亮机,双核不跑码我遇到过可惜没修上

网友:
VID经过IO,又学了知识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刷BIOS可以好,换IO的比较少见。谢谢楼主的提醒。

网友:
我前两天一个机器换双核的,死机  显示超频,后来刷了一下BIOS就好了

网友:
I板没遇到过`上次发贴修了个映泰的A780G就是上单核点亮`双核不亮.
问题出在内存上拉电压上`上双核拉低了0.15就是不亮`把映泰的传家宝内存供电芯片换了就正常
走了挺多湾路的说`因为试机用单核测电压正常`上双核就不亮,所以老在CPU那块转死胡同.最后想想AMD的上电时序才想去查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