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ST硬盘不认盘是盘体问题嘛?

楼主(2014-09-04):
        最近一个朋友机子进不了系统,拿过来给我修,开始的时候思路很程序化,插U盘,进PE,重装系统。但是问题来了,进去PE之后,系统不认盘。无法ghost。退出来重启,还是不认盘。然后以为是数据线、电源线接触不良,换上。重启。认盘了,在BIOS的自检列表中显示"S.M.A.R.T stautes BAD Backup and replace" 然后就想不管了,先进PE备份里面的东西才好。进去PE还是不认盘。后来我发现只能是第一次通电(冷开机)的时候能在BIOS自检列表和BIOS里面看见这个硬盘,入系统,入PE,MHDD,DOS,Ghost都发现不了这个硬盘。摸盘体是热的,应该不是电路板的问题。

     现在想的不是硬盘返修的问题,而是如何拯救里面的数据的问题。当然,硬盘也过保了。

网友A:
你可以先进bios把smart停用,然后看看能不能进硬盘,要是能就将数据拷贝出来。不能只能专业维修恢复了

网友B:
是硬盘有坏道了,换硬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硬盘有坏道了,换硬盘吧

硬盘是肯定要换的,重点是里面的东西如果可以拿出来,还是想先拿出来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进bios把smart停用,然后看看能不能进硬盘,要是能就将数据拷贝出来。不能只能专业维修恢复了

嗯,已经将SMART停用了,进不了系统,用PE也认不出硬盘。

网友C:
好蛋疼,我也遇到这问题,怎么整都读不出硬盘,有没有好的方法求教。

网友D:
是不是11/12代的硬盘,可能是固件门的,如果是<上网查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
要数据还是找数据恢复,自己再搞搞只能报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11/12代的硬盘,可能是固件门的,如果是

是11代硬盘  不知道是不是固件门   反正现在硬盘运行的时候听不到读写时候特有的咔咔声,只有磁盘在转动的声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蛋疼,我也遇到这问题,怎么整都读不出硬盘,有没有好的方法求教。

我拆开了硬盘的电路板 把有触点的地方都用橡皮擦过了。现在我是先入系统然后热插拔法安装硬盘。但是只要一上这个硬盘整个系统就会无响应。进不了PE或者就算能进 在PE里面也不认这个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11代硬盘  不知道是不是固件门   反正现在硬盘运行的时候听不到读写时候特有的咔咔声,只有磁盘在转动 ...

是固件门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拆开了硬盘的电路板 把有触点的地方都用橡皮擦过了。现在我是先入系统然后热插拔法安装硬盘。但是只要 ...

如果,没有专业工具,你自己估计处理不了。

网友:
在BIOS里面,不知道是不是认到完整的型号和容量,如果,能认到完整的型号和容量,估计只是坏道问题,用DE直接提取数据就好。如果,认不到完整型号容量,估计只是认到电路板,固件或者磁头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
建议:如果数据很重要,自己又没什么把握,最好是送到数据恢复公司处理。

网友F:
提醒:很多人认为刷BIOS就是写固件,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固件不在电路板上,在盘片的0磁道以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提醒:很多人认为刷BIOS就是写固件,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固件不在电路板上,在盘片的0磁道以前。

谢谢罗工的提点,我已经按照网上面对付固件门的方法刷过固件,并且可以认出分区 把仲要的数据拷出来了。
之后刚好数据拷完出来之后(到后面数据传输越来越慢,但还是把仲要的数据导出来了),重启电脑之后,硬盘有时SMART BAD 不过不要紧了,重要的数据已经导出。非常感谢罗工的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