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无显示,电流正常,跑码正常,LOGO声音都有,

楼主(2014-09-04):
Y450 240GT
主板 DAOKL1MB8G0 REV:G  北桥GM45 显卡N10P-GS-A2
显卡小板 DAOKL1PB8F0 REV:F
开机跳变正常,电流1.2-1.6A
跑码正常,一路跑完,
开机LOGO声音都出来了,
显卡电源小板的供电也正常,
内屏完全没反应,外接有信号,指示灯红变绿,灰屏无显示,
显卡重植过,换过全新的,无解
BIOS刷过N个,无解,
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4-9-9 16:57):
最新更新,
一、屏线肯定没有问题,换了一条新的屏线,情况依旧。
二、没示波器量不到波形,LCD_EDIDCLK LCD_EDIDDATA 有高电平,相关线路也正常,没断线,没缺件,
三、最重要的,硬盘用其它的机器装好WIN7或WIN8,换到故障机上,进一次系统,驱动显卡之后重启,内屏能正常显示(必须进WIN系统,进系统前依然黑屏),显卡已经正常驱动,且,跑3D 没问题,外屏依然有信号无显示,用测试软件可以看到,内屏和外接都正常的识别到了屏的型号,

疑问:Y450的屏,是否需要特殊写码才可以使用???

补充内容 (2014-9-10 12:02):

问题已解决,
感谢大家,
更感谢上家的八辈祖宗,
无效做显卡BGA两次,无效换EC N个,无效买显卡电源小板一个,无效买屏线一条,
L12 L14被上家取掉了,完全看不出来,
另还被取掉电感一颗,电阻一颗导致不触发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查屏线吧亲

网友:
显卡故障也会这样,但是我换显卡重来没有好过

网友:
查完屏线换显卡

网友:
显卡重植过,也换过全新显卡,问题依旧,
屏线也是OK的,屏也换过,
郁闷。。。。。。。。。。。。

网友A:
今天接上硬盘,发现正常进系统,硬盘读写正常,
接上键盘,大写灯,数字灯,都能找开,
说明机器正常启动了,除了没显示,

大概量了下屏线信号,发现屏电源 LCDVCC没有,屏开启DISPON没有,
这两个信号由显卡输出的PANEL POWER ENABLE  PANEL BACKLIGHT ENABLE控制,
一切都指向显卡问题,

偏偏显卡重做过,还换过全新显卡,迷茫。。。。。。。。。

网友:
换下测试的显卡 或者你重植一下新的显卡  用有铅的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接上硬盘,发现正常进系统,硬盘读写正常,
接上键盘,大写灯,数字灯,都能找开,
说明机器正常启动 ...

兄弟 我有个一样的机器故障的机器  也没修好 还在查的!那2个信号首先要通过总线检测屏 才会发出的 好像!

网友B:
查屏接口的EDID,有没有正常发出,有,查屏线和屏,没有,查显卡

网友C:
显卡供电是否全部满足 ? BIOS刷了吗?

网友:
哥们 给你一大招,在淘宝上订个主板,回来对照,修后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屏接口的EDID,有没有正常发出,有,查屏线和屏,没有,查显卡

EDID有高电平,
屏线量过OK,
屏两块,LP140WH1 & LTN140AT15,
都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供电是否全部满足 ? BIOS刷了吗?

显卡小板的供电都有输出,
BIOS刷过N个,
都是对了板号的正常BIOS,
无解,
订了个显卡小板,还没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DID有高电平,
屏线量过OK,
屏两块,LP140WH1 & LTN140AT15,

不是只看高低电平,还要看有无波形,也就是显卡有没有去读屏的参数,显卡在送显视数据前要读屏的参数,读到后才送显示数据,但有些机器无论是否读到都会送显视数据,这取决于BIOS程序的设定。

网友:
是不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只看高低电平,还要看有无波形,也就是显卡有没有去读屏的参数,显卡在送显视数据前要读屏的参数,读 ...

换了全新的电源小板,涛声依旧,杯具,

木有示波器,只有看到EDIT 两个信号有高电平,

感觉还是显卡芯片有问题,

已经做过两次,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兄弟  肯定的告诉你  有高电平肯定没用!买个示波器吧 2手的1102E  才10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