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同行,要我怎么说好呢?

楼主(2014-09-04):
今天,一同行送来一台笔记本,故障为加电无显。收下,报价。

电流到1.A左右,然后几秒左右,掉回待触发状态,拆完,打阻,全正常,心想,I5和I3的U容易坏,会不会是U坏了?刚好手头上没有U,那就从最简单的内存开始吧!一换内存,我去,正常了,都不知道同行在想些什么,都不换下内存或U的,没办法了,混日子,也得收钱的呀,少收点可以了,不然,良心大大地不安

网友A:
呵呵,自己看着办吧,说实话,上次我也修到内存坏的,都想焊显卡的时候,才想到,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B:
看来客户完全是信任你的 呵呵
有时候维修就是这么简单 不过需要经验……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自己看着办吧,说实话,上次我也修到内存坏的,都想焊显卡的时候,才想到,换个内存看看,

不修,同行他会没面子的(被老板同行知道了,会被笑死的,且会说他做事不细心,这么简单的肥水都流了外人田),所以还是多多少少收一点。希望他没有看到这帖,不然找我请客,就麻烦了,HOHO

网友:
也许他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客户完全是信任你的 呵呵
有时候维修就是这么简单 不过需要经验……配件……

我跟他交情算好的了,但至少检一下嘛,省得我又要拆机又要检测,干了活又不能不收钱(要养家糊口),毕竟大家都辛苦,还好人家客户同意修,他也有得挣

网友:
这种好事我咋遇不到呢

网友A:
我这镇上修笔记本的少,只有一个同行接机的,去他那没修好的机子,里面配件液晶屏,经常让他们换走,烦死了,到我这都修了主板还要换液晶,有4 5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镇上修笔记本的少,只有一个同行接机的,去他那没修好的机子,里面配件液晶屏,经常让他们换走,烦死了 ...

只有一同行都这样搞,太没品了,反正我这里是除非是客户亲自送来,辛苦修好后又JJYY不修的,我才对配件动手脚,但我不会换客户的东西,同行的更不会,就算是修不好的机器,一次失信,终身不用,这是我的原则

网友:
人有失手马有失蹄,这个是免不了的,都有大意的时候。哈哈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个内存坏的还是宏基售后的机器

网友:
卖电脑的同行不会也不奇怪

网友C:
有时候很简单的东西可能会复杂化。。

这不是技术问题,只是思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自己看着办吧,说实话,上次我也修到内存坏的,都想焊显卡的时候,才想到,换个内存看看,

呵呵, 楼主捡便宜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呢

网友:
麻痹呢  开机无显都是显卡问题 先换个内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很简单的东西可能会复杂化。。

这不是技术问题,只是思路问题。

说得好!有时候想什么就是什么!有时候就不灵了!

网友:
捡死鱼了,楼主

网友:
运气好啊 楼主

网友:
我这好多这样的同行 换屏都能把板烧坏

网友:
现在有的同行,只管接机,不管修!

网友D:
估计那同行,以前的机子多次换了你说那个没好.后来就赖得换了.换一百次好一次,且那一次收了500但从总的郊益看并不高!!!人家把余下的时间搞其他的效率高的事了,比如多卖一新机等,用时更短效益更高!我修到过同行的机子但我只是重插了下你说的那个东西却好了,但同行的日子却比我好过多了!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这就是好人有好报啊

网友E:
内存有问题会造成掉电吗

网友:
上次修个显卡门的机器 差点把显卡弄了   还好换个内存试了下

网友:
还收时还是要收的,这也是技术啊

网友:
呵呵,这也可以啊…………

网友:
有可能是CPU坏哦。

网友:
q我怎么就没遇到这样的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那同行,以前的机子多次换了你说那个没好.后来就赖得换了.换一百次好一次,且那一次收了500但从总的郊益 ...

这个也是,不把时间浪费在自己不熟悉的技术上,能更有效率地做自己熟悉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有问题会造成掉电吗

你见过键盘导致不加电的吗?我就见过

网友:
三楼说到点子上 维修多数都是经验和配件

网友:
我们这里有些同行是开一下机开不起...电池不拆适配器不上就拿过来说开不起的...修好了拿 给他...说没修好的那种...

网友:
我也折腾过,没装上

网友:
遇到这类问题 说成电路问题就好了。。

网友:
测试清楚好点,到时找你返修就麻烦了